[求助] transaction tr;tr new()一下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8-20):
请教各位大佬,不new()的话会出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在计算机内存里分配一个属于该transaction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计算机内存里分配一个属于该transaction的空间

实际使用时,我有时候也没new,也没出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可能有些别的操作替代了这个功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单从这两段代码出发,意义是如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些别的操作替代了这个功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单从这两段代码出发,意义是如此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