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半空半满信号如何产生呢?

楼主(2021-08-20):
麻烦请问一下,异步FIFO中的半空半满信号该如何产生呢?

网友A:
把异步FIFO的读写指针的gray码转成2进制,然后做一下减法,就可以算出实际fifo中的存储数量,根据存储数量就可以产生半空与半满信号了。好像也可以用gray码直接产生半空半满,但不记得具体方法了。

网友(2021-12-21):
引用 网友A:
把异步FIFO的读写指针的gray码转成2进制,然后做一下减法,就可以算出实际fifo中的存储数量,根据存储数量 ...

感谢层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