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617中却少一个文件.cdsinit_61,求帮忙发一下。谢谢!

楼主(2021-08-20):
各位大哥大姐好:

IC617中却少一个文件  .cdsinit_61  ,求帮忙发一下。谢谢!

麻烦大家用这个查找命令查下自己的IC617找下这个文件呢:find  /  -name   .cdsinit_61

注意是隐藏文件  .cdsinit_61   , 而不是  .cdsinit  啊!

注:这个文件在我安装工艺库时需要,好像时virtuoso非图形界面启动时(virtuoso  -nograph)需要的。
      我折腾几个小时了,根据提示应该就是缺这个文件,求大神给我传一个,我试试。

谢谢呢!

网友:
这个文件还真没听说过,如果确认要用到这个文件,就把.cdsinit复制一个,叫这个名字试试。我看了好多个版本的IC617,根本就没这个文件。个人觉得你搞错了。

楼主:
嗯嗯 谢谢你的回复,你看了其他版本没有这个文件,说明就是我虚拟机自设的文件,可能是为了区分虚拟机上51和61自设的,所以产生了问题,我看.cdsinit里语句,有语句提到了.cdsinit_61,可是就找不到这个。

我复制重命名都试过了,不行的。可能这个只是表面原因,我再仔细看看,找找原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