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中却少一个文件.cdsinit_61,求帮忙发一下。谢谢!

楼主(2021-08-20):
各位大哥大姐好:

IC617中却少一个文件.cdsinit_61,求帮忙发一下。谢谢!

麻烦大家用这个查找命令查下自己的IC617找下这个文件呢:find  /  -name   .cdsinit_61

注意是隐藏文件  .cdsinit_61   , 而不是  .cdsinit  啊!

注:这个文件在我安装工艺库时需要,好像时virtuoso非图形界面启动时(virtuoso  -nograph)需要的。
      我折腾几个小时了,根据提示应该就是缺这个文件,求大神给我传一个,我试试。

谢谢呢!

网友A:
在标准的软件装载目录中并不存在这么一个.cdsinit_61文件。你说的这个文件是不是哪个客户化的设置需要的?而且如果不缺什么内容的话,直接touch .cdsinit_61 ,做一个空文件出来,让流程继续走下去。

楼主:
嗯嗯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也知道了,就是我虚拟机上自定义的文件名,我看到在.cdsinit里有提到.cdsinit_61的语句,但也找不到这个文件。
你说的touch .cdsinit语句在我安装工艺库那个脚本里面也有,不知道做什么用。
那个工艺库安装说明中说,要先运行 virtuoso -nograph 命令检查能否非图形界面启动,我运行这个命令后就是像正常启动virtuoso那样,没有出现非图形界面的提示啊,然后执行那个perl安装工艺库脚本就没成功,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处在这里?
不明白virtuoso非图形界面启动有什么作用?要不大哥有空帮我看看那个perl脚本怎么样才能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标准的软件装载目录中并不存在这么一个.cdsinit_61文件。你说的这个文件是不是哪个客户化的设置需要的? ...

大哥,帮我看看这个安装库的脚本,怎么才能运行成功呢

安装库的脚本

网友A:
你这个脚本失败在哪一步?

网友A:
virtuoso -nograph就是启动命令行形式的virtuoso, 并不会跳出virtuoso的窗口和其他图形界面。一般这个选项是拿来批量或者重复运行某个脚本的,正比如你现在要运行PDK的装载一样。

网友A:
touch 文件名

在Linux中就是在现有目录下创建一个字节数为0的文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文件名,出现在目录列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 -nograph就是启动命令行形式的virtuoso, 并不会跳出virtuoso的窗口和其他图形界面。一般这个选项 ...

我运行virtuoso -nograph,会启动virtuoso,而且会弹出正常启动的virtuous窗口呢!
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uch 文件名

在Linux中就是在现有目录下创建一个字节数为0的文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文件名,出现 ...

对的,每次运行那个perl脚本,安装目录下就生成一个空的 .cdsinit
这样做用来干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脚本失败在哪一步?

就是失败在开始,不能启动脚本中描述的那个cadence某个安装目录下一个叫virtuoso的啥文件

楼主:
我的local目录下的 cdsinit 里这样:

/opt/IC617/tools/dfII/local

;################################################
;
;The site customization file is going to load the user
;customization file. In case you have copied this site
;customization file as your user customization file
;comment out or remove the next section to prevent
;recursive loading of ./.cdsinit
;
if( isFile( "./.cdsinit" ) then
    printf(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n" )
    loadi( "./.cdsinit_61" )
else
if( isFile( "~/.cdsinit" ) then
    printf( "Loading $HOME/.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n" )
    loadi( "~/.cdsinit" )
)
)
;
;END OF THE SITE CUSTOMIZATION FILE

楼主:
loadi( "./.cdsinit_61" )
这句是不是要改成 loadi( "./.cdsinit" )

平常virtuoso启动正常的,就是安装工艺库执行那个perl脚本时 提示进不去.cdsinit_61

网友:
截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脚本失败在哪一步?

local路径下,我修改了 .cdsinit_61 为 .cdsinit ,然后重来,运行脚本  perl SMIC_PDK_install 后 virtuoso 自动启动弹出来,没有提示任何错误。

现在 terminal 变成文本输入模式了,再怎么进行下去?

terminal 的文本输入模式怎么操作的呢

截图

截图

网友A:
试一下不要用perl 调用这个脚本,直接在命令行敲入: ./SMIC_PDK_inst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不要用perl 调用这个脚本,直接在命令行敲入: ./SMIC_PDK_install

哎 你说的太对了  安装说明上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昨天直接敲那个好像没反应

现在我再试下哈

楼主:
我试了,直接敲效果一模一样啊,还是那样自动启动virtuo,terminal变成文本模式了

楼主:
没有用perl效果也一样的,terminal文本模式等在那里了

楼主:
terminal中也是脚本本来放置的那个目录下运行的呀

这样运行后也没提示找不到哪个文件啥的

网友A:
把你的.cdsinit换一个名字先保存一下,HOME目录中不要出现.cdsinit这个文件,再运行这个脚本看看。

网友A:
脚本显示,是检查virtuoso这个文件是否是可执行文件的时候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cdsinit换一个名字先保存一下,HOME目录中不要出现.cdsinit这个文件,再运行这个脚本看看。 ...

好的 ,我工作目录下没有cdsinit了,home下有一个disk的文件夹下有个,我把它干掉试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cdsinit换一个名字先保存一下,HOME目录中不要出现.cdsinit这个文件,再运行这个脚本看看。 ...

我把home下有个.cdsinit重命名为.cdsinit0了,有运行脚本了还不行 ,和刚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显示,是检查virtuoso这个文件是否是可执行文件的时候失败了。

是不是 不能启动nograph的virtuous导致的?每次运行脚本会自动弹出virtuous启动了的图形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显示,是检查virtuoso这个文件是否是可执行文件的时候失败了。

每次运行完脚本,目录下生成一个叫  virtuosoCeZ3vk.cmd 的文件,打开里面只有一句话:println("virtuoso_start_succeed") exit(0);

感觉这句话应该显示再terminal中的,它这脚本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哎 折腾累了 不想搞这个脚本运行了。

感谢这位大哥帮我耐心解答了好多!

这个库不能用脚本自动安装,也可以手动添加库吗?
这个库的电阻 电容 和金属层都是好多种安装选择,手动添加库怎么去区分呢?
自己用cds.lib添加了库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 .bashrc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alias i='icfb &'
alias v='virtuoso &'
alias sb='source ~/.bashrc'
alias work='cd /home/disk/study_61'

大哥,顺便问一个其他问题:用户目录下的.bashrc文件内容如上

最后一行为那个目录建了别名,我想问这个虚拟机上建立的这个目录/home/disk/study_61是干啥的呢
study_61里面放了一个。cdsinit文件和。cdsenv文件,我把这个删了影响虚拟机吗?

.cdsenv里就这一个语句:asimenv.startup cds_ade_wftool string "awd"

.cdsenv里:

/*
*      .cdsinit file for User Customize for PDKsetup
*/

;;;;;;;;;;;;;;;;;;;;;;;;;;;;;;;;;;;;;;;;
; Display Resource File Path (drfPath) ;
;;;;;;;;;;;;;;;;;;;;;;;;;;;;;;;;;;;;;;;;
display.drf = "./display.drf"

envLoadFile("./.cdsenv")

;;(if (getShellEnvVar "MSDKPATH") then
;;    (load (strcat (getShellEnvVar "MSDKPATH") "/skill/fjInit.il"))
;;   else (printf "\t\n\t!! MSDKPATH not set\n\t\n"))

;;;;;;;;;;;;;;;;;;;;;;;;;;;;;;;;;;;;;
;; auto make symbol from schematic ;;
;;;;;;;;;;;;;;;;;;;;;;;;;;;;;;;;;;;;;
;;schSetAndLoadTsgTemplateType("digital");digital or artist or PDB or metric
;;envSetVal("asimenv.plotting" "stripModeType" 'cyclic "analogStrip")
;;envSetVal("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simulation")
;;envSetVal("asimenv.startup" "simulator" 'string "spectreVerilog")
;; SymbolGen
;;defaultTsg="/asic/w116/AMS_cadence/symbolGen/default.tsg";
;;tsgTemplateMasters = list(list("digital" defaultTsg)
;;    list("origin" (prependInstallPath "samples/symbolGen/digital.tsg"))
;;    list("artist"  (prependInstallPath "samples/symbolGen/artist.tsg"))
;;    list("PCB"     (prependInstallPath "samples/symbolGen/package.tsg"))
;;    list("metric"  (prependInstallPath "samples/symbolGen/metric.tsg"))
;;);
;OperaInstDir = "/asic/w800/flash_cu100f/bin"
;OpusExecDir = ""
;load("./cdsinit")
; load("./cdsinit_lay")
;load("./cdsinit_com")
;load("./cdsinit_ams")
;
;;Open Library Manager
ddsOpenLibManager()

load("./schBindKeys.il");
load("./leBindKeys.il");
;load("/eda/cadence/IC5141USR6/tools/dfII/samples/local/schBindKeys.il");
;load("/eda/cadence/IC5141USR6/tools/dfII/samples/local/leBindKeys.il");
;load("/eda/cadence/IC5141USR6/tools/dfII/samples/local/leToolboxBindkeys.il");
;load("/eda/cadence/IC5141USR6/tools/dfII/samples/local/leToolboxMousekeys.il");
;load("/eda/cadence/IC5141USR6/tools/dfII/samples/local/vivaBindKeys.il");

;;;;;;;;;;;;;;;;;;;;;;;;;;;;;;;;;;;
; loading Calibre environment     ;
;;;;;;;;;;;;;;;;;;;;;;;;;;;;;;;;;;;
sklPath = strcat(". " strcat(getShellEnvVar("MGC_HOME") "/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 "))
setSkillPath(sklPath)
    load("calibre.OA.skl")  ; version 4.4
;    load("calibre.4.3.skl") ; version 4.3

网友:
新版的virtuoso确实不能像旧版的icfb那样启动nograph模式,不管怎么样都会弹出CIW窗口来。我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脚本问题不是出在这里。

出错的地方在图中显示的这一块,需要你尝试换用几个不同的命令来启动,看来写脚本的人自己也搞糊涂了,所以注释来注释去的,乱的很。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打开virtuoso之后,在CIW窗口的命令行敲入

println("virtuoso_start_succeed") exit(0);

这样脚本就会自动退出,并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应该可以成功,就是手动绕过了脚本的一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打开virtuoso之后,在CIW窗口的命令行敲入

println("virtuoso_start_succeed") exit( ...

嗯嗯 我试了 是的,敲入这个命令后,弹出的virtuoso窗口自动关闭了,同时 terminal 也自动退出了文本模式。

但是,脚本也没有继续运行下去,哭泣。。。

terminal给出一条:Cannot start virtuoso. Please have a check.

现在的原因明朗了,就是非图形界面的 virtuouso 没能启动,

虽然绕过了那个bug,但是非图形的virtuoso不启动,貌似那个脚本它就不会运行安装工艺库啊。

好像离成功不远了,大哥还有没想道其他办法,感觉要解决二选一两个问题:
要么怎么能让非图形界面virtuoso启动,要么就是修改这个脚本不需要启动就能安装工艺库?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试了 是的,敲入这个命令后,弹出的virtuoso窗口自动关闭了,同时 terminal 也自动退出了文本模式 ...

/software/cadence/IC617ISR22/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nograph -log

或者 /home/eda/cadence/IC616.500.3/tools/dfII/bin/virtuoso

这个目录下是不是非图形界面的virtuous启动文件,怎么让它能运行.

或许拷贝一个IC616的dfII/bin/virtuoso看看非图形启动

关于virtuoso -nograph 非图形启动的信息网上怎么几乎没有啊,有没有官方文件解释这个的哇?

网友A:
试一下注释掉 第1130行,不执行这个检查步骤,跳过直接装PDK文件。如果不行的话,我再查一下Cadence手册看看这个简单的命令到底怎么写,为什么命令行变量的顺序怎么会搞得这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注释掉 第1130行,不执行这个检查步骤,跳过直接装PDK文件。如果不行的话,我再查一下Cadence手册看 ...

哈哈 好的呢 又有新想法试验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注释掉 第1130行,不执行这个检查步骤,跳过直接装PDK文件。如果不行的话,我再查一下Cadence手册看 ...

注释了哈,我运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注释掉 第1130行,不执行这个检查步骤,跳过直接装PDK文件。如果不行的话,我再查一下Cadence手册看 ...

哈成功了,感谢大哥厉害,奉上我膜拜的膝盖么么哒!

大哥今天一针见血,从离成功不远的节奏一下到达了成功的彼岸,开心!

再次感谢大哥热心、坚持的帮助!有时候成功就是最后这一次倔强的执着。
不过还要看看安装后使用情况,不过八九不离十没问题了。
先看看帅气的安装进行界面哈。。。

网友A:
呵呵,其实这个好简单的,就是要经过逻辑严密的诊断才能下手而已。
问题的根源在于脚本编写人在IC51和IC61两个版本之间折腾,要分别使得两个版本都可以运行 icfb -nograph 和virtuoso -nograph,而且还需要一个外部文件驱动这个启动过程。其实这个外部文件里面除了打印一行信息之外啥都不干,完全没有必要。但是问题出在几个命令行变量的先后次序上,脚本在这方面乱七八糟的,反复注释了好几遍也没搞清楚。从软件编写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是需要提高的,思路需要更简单清晰为好。我也懒得替他改了,直接注释掉。只要自己保证环境中的Cadence软件装载没问题,这个检查步骤几句可以忽略了。 That's all.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成功了,感谢大哥厉害,奉上我膜拜的膝盖么么哒!

大哥今天一针见血,从离成功不 ...

大事不妙,安装停在了这里,所有选项选完后开始安装,然后又自动弹出virtuoso界面了。

感觉安装要进行还是需求非图形界面virtuo要能启动才行。

楼主:
啊 情况又有转机了哈

我在弹出的virtuo界面命令行输入println("virtuoso_start_succeed") exit(0);

窗口自动关闭了,它又马上烫出来了,然后我直接给他叉掉它就不出了哈

接下来发现terminal窗口开始出现安装信息啦

几秒后终于出现那行让人惊喜的结束语了:PDK installation complete.

一波一波的惊喜,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跌宕起伏的安装过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这个好简单的,就是要经过逻辑严密的诊断才能下手而已。
问题的根源在于脚本编写人在IC51和IC61 ...

大哥威武666,你的诊断非常正确,你从代码看出它那个检查确实不需要。

我查看了安装目录下,已经生成了1p4m的PDK包包,和它里面原有的1p3m包包对比了下,里面的文件目录一样哈,应该是没问题了呢。

折腾了三天了,终于搞定哈,非常感谢厉害的大哥amodaman帮我耐心诊断后搞定!
大哥以后要是来成都了我请您吃饭哈!
加油奥里给哈!

网友B(2021-12-10):
搂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求解!

你说的是一样的什么问题啊?还有是干什么操作时出现的?请说详细点哦。

网友(2022-03-30):
跪谢楼主和大神的分享,我也在这卡了好久,真的有用

网友(2022-05-10):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这个好简单的,就是要经过逻辑严密的诊断才能下手而已。
问题的根源在于脚本编写人在IC51和IC61 ...

感谢了哈
又吃了一波EETOP大神的红利

网友(2023-11-11):
楼主,我也学会了,帮了我个大忙,太感谢了,谢谢

楼主:
哇塞 原来有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呀 哈哈哈一起加油!

网友(2023-12-18):
厉害厉害,真棒啊!!。万分感谢!

网友C(2024-04-12):
遇到同样的问题,终端卡在PDK installing ... 不动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反应,有人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终端卡在PDK installing ... 不动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反应,有人是这样吗 ...

是系统还在响应,我太着急了

网友:
万分感谢!!!问题解决了,绝处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系统还在响应,我太着急了

网友(2025-04-15):
引用 楼主:
注释了哈,我运行试试

请问这是打开哪个文件的1130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