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chhen生成qrcTechFile有ERROR

楼主(2021-08-21):
使用的工艺为SMIC350nm。

1.由于该工艺只提供了itf文件,因此我利用innovus自带脚本itf_to_ict.pl将itf文件转换为ict文件。

2.得到ict文件后,我利用innovus中的generateCapTbl功能,利用ict文件转换出capTble文件,用于PR过程中,转出了min、max、typ三种类型的CapTbl。
(指令:generateCapTbl -lef ../lib/lef/scc035ume_hd_3lm.lef -ict ~/ict/smic_eeprom035_real33v_cell_min.ict -output smic_eeprom035_real33v_cell_min.CapTbl)

3.做寄生参数提取需要qrcTechFile或tch文件,因此我利用Techgen来生成这两个文件。
(指令:Techgen -simulation smic_eeprom035_real33v_cell_min.ict,由此产生qrcTechFile,但是在指令执行结束时会产生如下报错:

        ERROR (Cpp-52) : Unable to open (mode = "r") the file ".//home/liuyaolong/ict_captbl/simc_eeprom035_real33v_Cell_min.ict" :
        System error code (errno) is 2 (ENOENT)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从报错中可以看到,ict文件的路径前多了一个"./",且不论我使用绝对路径、相对路径还是不指定路径直接在ict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下执行该指令,最后的结果都是出现这个error,
        但是qrcTechFile文件是会产生的,不过QRC无法读取该qrcTechFile文件,因此我选择使用tch文件进行寄生参数提取。

(指令:Techgen -cell -plan smic_eeprom035_real33v_cell_min.ict

                Techgen -cell -parallel -autoconcat smic_eeprom035_real33v_cell_min.ict smic_eeprom035_real33v_cell_min.tch

                顺序执行这两条指令产生tch文件。
                利用该tch文件能够完成QRC寄生参数提取。

请问各位大佬:
1.qrcTechFile和qrc.tch是啥关系?
2.qrcTechFile产生过程中的ERROR要怎么解决?
3.用tch文件提取寄生参数会不会导致数据不准确?

楼主(2022-01-07):
更新一下,问题解决了,更换EXT版本即可。我从EXT151换成191就好了。

网友A:
我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版主解决了吗

网友A:
版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解决了,更换EXT版本即可。我从EXT151换成191就好了。

网友:
我ext15生成过qrc没碰到啥问题。tch我的理解是只能生成cell level的spef,这对后端设计来说够用了,而qrcTechfile可以支持transistor level的rc extract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问题解决了,更换EXT版本即可。我从EXT151换成191就好了。

楼主 能发一个ext的license 吗?

网友B(2022-02-10):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版主解决了吗

这个报错很明显啊,看下这个文件的权限。应该是当前用户没有权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报错很明显啊,看下这个文件的权限。应该是当前用户没有权限

应该不是权限的问题,后面也解决了,就是改了一下命令就好了,至于为什么网上那些命令的用法会报错还是没有搞懂,按照工厂的方法就没问题

网友C(2022-03-22):
**ERROR: (IMPEXT-6189):        Initialization for preRoute extraction mode using the technology file is being terminated since the technology file '/work/home/yfma/project/0318/pr/RC/qrcTechFile' could not be read. This is because it is either an invalid file or an error occurred in importing it. Check the file and read it in again using create_rc_corner or update_rc_corner -qx_tech_file.

网友:
大佬见过我这种错误么,就是在load qrctechfile的时候报错

网友D(2022-06-21):
引用 网友C:
**ERROR: (IMPEXT-6189):        Initialization for preRoute extraction mode using the technology file is bei ...

你好,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解决了吗

解决了,工艺库没选好层数,是tech_lef的问题,这个错误描述的有点误导,

网友(2022-08-24):
smic_eeprom035_real33v_cell_min.tch 就是qrcTechFile吧

网友E(2023-01-10):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问题解决了,更换EXT版本即可。我从EXT151换成191就好了。

大佬能分享一下191安装包吗?

网友F:
更新一下,问题解决了,更换EXT版本即可。我从EXT151换成191就好了。
===
注意哦,itf里面的信息要比nxtgrd少很多,signoff 最好用官方提供的 nxtgrd / QRC 。
还好是350nm 工艺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能分享一下191安装包吗?

加我QQ740443973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更新一下,问题解决了,更换EXT版本即可。我从EXT151换成191就好了。
===
注意哦,itf里面的信息要比nxtgrd ...

嗯嗯,经过TO之后,发现芯片性能在预期之内,itf还是继续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经过TO之后,发现芯片性能在预期之内,itf还是继续用了。

感谢分享 to 信息 ~~~

网友(2023-04-18):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权限的问题,后面也解决了,就是改了一下命令就好了,至于为什么网上那些命令的用法会报错还是没 ...

请教一下你改成了什么命令?我在转的过程中出现这个错ict转qrcTechFile指令(max):Techgen -cell -plan ict_RCmax.ict出现errorError [input]: Layers IMD2 HDP and IMD2 PETEOS are not touching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权限的问题,后面也解决了,就是改了一下命令就好了,至于为什么网上那些命令的用法会报错还是没 ...

请教一下:ict转qrcTechFile指令(max):Techgen -cell -plan ict_RCmax.ict出现errorError [input]: Layers IMD2 HDP and IMD2 PETEOS are not touching.

网友(2023-06-15):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ict转qrcTechFile指令(max):Techgen -cell -plan ict_RCmax.ict出现errorError : Layers IM ...

第一层的height+thickness不等于第二层的height,改到一致

网友(2024-06-13):
引用 楼主:
加我QQ740443973

你好,方便分享一下191的license吗?

网友H:
请问 Techgen 是innovus自带的工具吗?我装好了innovus,voltus,virtuoso,但是找不到  Techgen 这个命令.

网友(2024-09-11):
引用 网友F:
更新一下,问题解决了,更换EXT版本即可。我从EXT151换成191就好了。
===
注意哦,itf里面的信息要比nxtgrd ...

楼主没有直接用itf,他用itf算出了qrctechfile,也是3d寄生参数查找表,里面的信息和nxtgrd应是一样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 Techgen 是innovus自带的工具吗?我装好了innovus,voltus,virtuoso,但是找不到  Techgen 这个命令. ...

ext的工具

网友(2025-01-14):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问题解决了,更换EXT版本即可。我从EXT151换成191就好了。

老哥有EXT191安装包嘛

网友(2025-03-22):
引用 网友H:
请问 Techgen 是innovus自带的工具吗?我装好了innovus,voltus,virtuoso,但是找不到  Techgen 这个命令. ...

你好,请问你的voltus是怎么安装的呢,命令是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