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报 error in encrypted blocks of file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8-21):
是license的问题吗?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不太会是license的问题,软件版本问题可能比较大;你换最新版本跑跑看看

网友:
log已经说了,你的model文件的一个block是加密的。看看这个文件从1971行开始,是不是乱码。同时log也说了让你联系提供文件的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