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rule

楼主(2021-08-21):
请教大神,哪里能找到design rule的文件,比如40nm,28nm的design rule,谢谢!

网友:
design rule都是核心保密文件,应该不会流传到网上的。

网友(2021-10-21):
先进节点design rule 是fab的核心机密,如果是成熟工艺或者落后工艺,一般网上可以搜到,每家fab的design rule 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节点,在fab 流片的design 公式一般会拿到对应fab的design rule

网友(2022-03-05):
这个不好搞

网友:
由于信息的保密性,不太可能直接在网上拿到完整的design rule。但是如果你能明确的说出关心具体的某一些rule,说不定能碰到记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