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softchk软连接问题

楼主(2021-08-21):
设计一个Gm-C滤波器中的电容阵列,采用的是smic55工艺。Softchk报错和ERC报错都是有关nw的。关于softchk这个报错,意思是像我设计的这个电容阵列(见原理图)mom电容的NW不能碰到一起吗?关于ERC报错,我的这个模块没有power net,电容的N阱该如何连接?接到哪里呢?

Softchk报错

Softchk报错

erc报错

erc报错

电容阵列原理图

电容阵列原理图

mom电容的N阱靠在一起

mom电容的N阱靠在一起

网友:
电容的环也得有电位 啊,你不接这个sub是浮空的怎么行啊,电路的电容,你q他看看衬底电位是啥,就在环上打上对应的pin,就好了

网友:
电容的环应该也有电位的,你可以在电路里面q下电容看下sub接的什么电位,在版图里面打上对应的名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