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tRC Error

楼主(2021-08-21):
Hi, I am getting Below Error.
Someone please help me to understand and resolve this.

  StarRC (TM)

               Version R-2020.09-SP2 for linux64-Nov 24, 2020

                    Copyright (c) 1999-2020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ExecName: /cadtools/synopsys/starrc/R-2020.09-SP2/linux64_starrc/bin/StarXtract
Version: R-2020.09-SP2
Built on: Nov 24 2020 18:39:06
Start Time: Sat Aug 21 03:42:30 2021

Host ............ localhost

ERROR: Host ieda supports both IPv4 and IPv6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ing. Use the ENABLE_IPV6
       option to specify the addressing mode to be used by StarRC for distributed processing. (SX-3684)
### fmtMTask: Error! starRC task(pid=20552) abort with code='255'.
### fmtMTask: [Sat Aug 21 03:42:32 2021] Threaded starRC-task for block'ORCA_TOP' completed with result='255'.
### FMT-DESIGN: Error! Threaded starRC task failed on block'ORCA_TOP'!
### FMT-DESIGN: [Sat Aug 21 03:42:32 2021] Information! Parallel starRC extraction completed! [all='1', submit='1', miss='0', success='0', fail='1']
### FMT-DESIGN: Information! Checking Parasitics-generation status for design(*)'ORCA_TOP'...
### FMT-DESIGN: Enabling SignOff StarRC mode...
### FMT-DESIGN[Sat Aug 21 03:42:32 2021]: End populating Parasitics Files with result='-1'!
### FMT-DESIGN[Sat Aug 21 03:42:32 2021]: Start populating LEF...
Warning: Block'ORCA_TOP' has no frame view with empty label, will ignore it. (LEFW-005)
Warning: Use defaultWidth 0.05 as the WRONGDIRECTION width for layer'M1'. (LEFW-007)
Warning: Use defaultWidth 0.056 as the WRONGDIRECTION width for layer'M2'. (LEFW-007)
Warning: Use defaultWidth 0.056 as the WRONGDIRECTION width for layer'M3'. (LEFW-007)
Warning: Use defaultWidth 0.056 as the WRONGDIRECTION width for layer'M4'. (LEFW-007)
Warning: Use defaultWidth 0.056 as the WRONGDIRECTION width for layer'M5'. (LEFW-007)
Warning: Use defaultWidth 0.056 as the WRONGDIRECTION width for layer'M6'. (LEFW-007)
Warning: Use defaultWidth 0.056 as the WRONGDIRECTION width for layer'M7'. (LEFW-007)
Warning: Use defaultWidth 0.056 as the WRONGDIRECTION width for layer'M8'. (LEFW-007)
Warning: Use defaultWidth 0.16 as the WRONGDIRECTION width for layer'M9'. (LEFW-007)
Warning: Use defaultWidth 2 as the WRONGDIRECTION width for layer'MRDL'. (LEFW-007)
Warning: Block'ORCA_TOP' has no frame view with empty label, will ignore it. (LEFW-005)
### FMT-DESIGN[Sat Aug 21 03:42:36 2021]: End populating LEF with result = '0'!.
### FMT-DESIGN[Sat Aug 21 03:42:36 2021]: Start populating DEF...
****************************************
Report: Data Mismatches
Version: R-2020.09-SP2
Date: Sat Aug 21 03:42:36 2021
****************************************
No mismatches exist on the design.
---------------------------------------
Number of Written DEF Constructs
---------------------------------------
VERSION: 1
DIVIDERCHAR: 1
BUSBITCHARS: 1
DESIGN: 1
UNITS: 1
DIEAREA: 1
ROW: 455
TRACKS: 20
VIAS: 107
NONDEFAULTRULES: 3
COMPONENTS: 61840
PINS: 240
SPECIALNETS: 39412
NETS: 64598
SCANCHAINS: 8
### FMT-DESIGN[Sat Aug 21 03:42:45 2021]: End populating DEF with result = '0'!.
### FMT-DESIGN[Sat Aug 21 03:42:45 2021]: Start post-processing...
### FMT-DESIGN: Information! Found '4' scaling-groups in scenario'func.ff_125c'...
### FMT-DESIGN: Information! Found '4' scaling-groups in scenario'func.ff_m40c'...
### FMT-DESIGN: Information! Found '4' scaling-groups in scenario'func.ss_125c'...
### FMT-DESIGN: Information! Found '4' scaling-groups in scenario'test.ff_125c'...
### FMT-DESIGN: Information! Found '4' scaling-groups in scenario'test.ss_125c'...
### FMT-DESIGN: Disable'setup' analysis of scenario'func.ff_125c' due to'set_scenario_status'!
### FMT-DESIGN: Disable'setup' analysis of scenario'func.ff_m40c' due to'set_scenario_status'!
### FMT-DESIGN: Disable'hold' analysis of scenario'func.ss_125c' due to'set_scenario_status'!
### FMT-DESIGN: Disable'setup' analysis of scenario'test.ff_125c' due to'set_scenario_status'!
### FMT-DESIGN: Disable'hold' analysis of scenario'test.ss_125c' due to'set_scenario_status'!
### FMT_DESIGN: DMSA-script will be ignored in current release.
### FMT-DESIGN: Information! Restore original status with '1' settings...
### FMT-DESIGN[Sat Aug 21 03:42:45 2021]: Complete design-population with result ='-1'!
### FMT-DESIGN: Completed with result ='-1'.
Extended error info:
0
    while executing
"write_correlation_files -stop_on_error -scenarios "func.ff_125c func.ff_m40c func.ss_125c test.ff_125c test.ss_125c" -tool pt -label DMSA -out_scri..."
    ("eval" body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eval $cmd"
    ("eval" body line 139)
    invoked from within
"eval $top_proc"
    invoked from within
"if [info exists args_array(-output_log)] {
                redirect -file [file normalize $args_array(-output_log)] {eval $top_proc}
            } else {
                eval $..."
    (procedure "write_fix_eco_pt_files_for_a_flat_block" line 982)
    invoked from within
"write_fix_eco_pt_files_for_a_flat_block {*}$args"
    (procedure "write_fix_eco_pt_files" line 206)
    invoked from within
"write_fix_eco_pt_files -force -pt_exec_path /cadtools/synopsys/prime/R-2020.09-SP2/bin/pt_shell -work_dir /home/ieda/lic/syn/d/FC_DI_2020.09/lab..."
    ("eval" body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 Compiled - no source code available
error "called a copy of a compiled script""
- End Extended Error Info
Error: 0
Error: Failed to generate PrimeTime run files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eco_opt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Information: script'/home/ieda/lic/syn/d/FC_DI_2020.09/lab5_signoff/run.tcl'
                    stopped at line 27 due to error. (CMD-081)
Extended error info:
Failed to execute eco_opt
    while executing
"# Compiled - no source code available
error "called a copy of a compiled script""
    (procedure "eco_opt"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eco_opt -types "setup hold" -pba_mode path -physical_mode open_site"
    (file "/home/ieda/lic/syn/d/FC_DI_2020.09/lab5_signoff/run.tcl" line 27)
- End Extended Error Info
fc_shell>

网友:
write_fix_eco_pt_files_for_a_flat_block 这个应该是你自己写的一个proc吧,传递参数出问题了

网友(2022-01-04):
Hi, I also have the same problem. Did you solve it?

网友:
I updated ICC2 version to 2021.06 and the problem solved.

网友(2023-12-09):
可以分享一下安装包吗?网上没找着2020的安装包

网友(2024-09-30):
你好,我也遇到同一个ERROR了(SX-3684),请问怎么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