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cean脚本的运行问题

楼主(2021-08-21):
最近尝试gmid方法,用到了ocean脚本,是生成的脚本然后保存的,在执行时,出现了问题,有人遇到过吗,已经试了好多次

网友A:
看脚本的第8行写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脚本的第8行写了啥

不是脚本的问题,它每次运行报错都会增加一行

网友:
ciwInPort出问题了吧

网友B:
也有可能是schematic中的元件某些参数设置错了,schematic没保存等。http://bbs.eetop.cn/thread-6005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schematic中的元件某些参数设置错了,schematic没保存等。http://bbs.eetop.cn/thread-600582-1- ...

谢谢你

网友C:
运行语句错了,load四个字母都是小写。两种格式:
1、load 后面紧接小括号

  1. load("file")

2、load 后面空格再接引号

  1. load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语句错了,load四个字母都是小写。两种格式:
1、load 后面紧接小括号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