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差分阻抗

楼主(2021-08-21):
差分阻抗是相当于电阻吗?比如LVDS提供的电流是3.5mA,差分线之间连一个100欧电阻,差分阻抗也是100欧,那么流经电阻的电流只有1.75mA?

楼主:
原因是在于两条比较近的平行导线之间产生了互感,所以电流减小了?

网友A:
上面说了的350mA应该是3.5mA,在100欧两端产生3.5*100=350m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了的350mA应该是3.5mA,在100欧两端产生3.5*100=350mV的电压。

哦哦是3.5,我记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了的350mA应该是3.5mA,在100欧两端产生3.5*100=350mV的电压。

但是我实际测出来的电压并没有3.5mA,大概只有一半甚至更小,什么原因呢?

楼主:
差分阻抗实际上会起到分流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