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PO drawing层和dummy1层有什么区别,做dummy PO哪个比较好?

楼主(2021-08-21):
请问PO drawing和PO dummy1有什么区别呢?我用tsmc40的时候dummy PO是用PO drawing画的,到了tsmc28的时候就用PO dummy1画。我看finfet工艺的文档里的图显示,PO drawing和dummy1都可以用来做dummy PO。

网友A:
如果都按规则画的话,对最终结果基本没影响,
一是两者规则不太一样,dummying要离正式的有距离,和常规距离不太一样。
二是对最终数据有影响;drawing一定要做OPC处理,dummy其实有两种,一种SR开头的,一种纯dummy,前者也要OPC处理,后者不做OPC处理,影响最终数据大小。

PS: FINFET就不要混在一起讲,16和7就完全两个故事,因为7的POLY也是SADP做的,一个GROUP必须保持奇数根。有很多额外的BOUNDARY 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按规则画的话,对最终结果基本没影响,
一是两者规则不太一样,dummying要离正式的有距离,和常规距 ...

多谢指教!我还没见过7nm的finfet工艺另外想问一下,按您的意思,正式的PO和SR_DPO制造流程上是一样的对吗,是同一张mask吗?

网友:
mark,我还没注意dmy的DRC规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我还没见过7nm的finfet工艺另外想问一下,按您的意思,正式的PO和SR_DPO制造流程上是一样的 ...

嗯,同一张MASK;FINFET也一样,PO开始分MASK做,PO和PODUM也都是两种颜色,某种意义还是一张MASK,就是只要同颜色就是一张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同一张MASK;FINFET开始分MASK做,也都是两种颜色

哦哦,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