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后仿,有许多毛刺

楼主(2021-08-21):
1000资产
后仿结果,发现输出有许多毛刺。我分析毛刺是因为2进制加法器,多位发生跳变的时候,会有个跳变的过程,导致出现很短时间的过渡阶段。请看截图。
后仿结果

分析:
开始想着再在最后输出的地方加D触发器。但是结果还是有毛刺。
哪位大佬可以帮忙看看,可以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后仿本来就是要有毛刺啊, 这才是真实电路世界啊

网友A:
这么规律的毛刺。考虑串扰的概率大,看一下有什么正常的信号波形能对的上这个毛刺的节拍,可能就有线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规律的毛刺。考虑串扰的概率大,看一下有什么正常的信号波形能对的上这个毛刺的节拍,可能就有线索了。 ...

波形累加器,所以是有规律的,开始和结尾都是一样的,所以毛刺也是一样的。都是在相同的地方发生跳转的。

网友:
应该是瞬时code jump,是各路延迟不同造成短暂的中间值

网友:
I don't know your application. If you want to avoid the glitch due to multi-bit toggling, you can try "gray cod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ay_code

网友:
不要直接抓取内部波形看,需要tb里设计一个monitor,在一个稳定的时刻抓取数值,然后再用波形显示

网友B:
后仿就是这样的,实际电路中每个bit信号的路径延时不一样,所以会出现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仿就是这样的,实际电路中每个bit信号的路径延时不一样,所以会出现毛刺。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
应该和你的时钟有关

网友C:
同步电路 如果满足 setup hold,  毛刺是不会被DFF 采样到的, 你最后添加的DFF 时钟和前面逻辑的时钟是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电路 如果满足 setup hold,  毛刺是不会被DFF 采样到的, 你最后添加的DFF 时钟和前面逻辑的时钟是一 ...

是同一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