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周期路径电路描述

楼主(2021-08-22):
想要实现如下图所示的电路图,应该怎么描述3-cycle delay呢?

有没有大神指点下呢?谢谢了!

网友:
感觉你现在好像在使用vivado,vivado的约束语法我还没看过,但估计设计思想应该不会和ISE有本质区别,所以给你提供ISE下的约束方法参考吧:
首先,你这个图也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抄来的,不完整。就你这个图,最直接的答案是:将你图中的up to 3-cycle delay路径命名为comb_netA,再假设你的CLKM的周期为10 ns,那么你要的:NET   "comb_netA"  MAXDELAY = 30 ns; 这个约束方法的局限:
1. MAXDELAY 的value只能是正整数(不知道vivado里这个规则变了没)
2. MAXDELAY约束不包括FF0的输出延迟和FF1的输入建立时间

网友A:
更为常见的约束需求其实是约束从FF0输出(包含FF0输出延迟)到FF1输入(包含FF1输入建立时间)总时间不超过3个CLKM周期,那么你这个图还需要一个假设,FF0输出只到FF1输入,没有其它路径,否则在写约束条件时还需要定义TIMEGRP并EXCEPTION其它路径,满足这个假设的话,还需假定FF0的输入为ff0_din,输出为ff0_dq,这样写:
NET   "CLKM"  TNM_NET = "CLKM";
TIMESPEC  "TS_CLKM_PRD"  = PERIOD "CLKM" 10.0 ns HIGH 50%;
NET   "ff0_din"   TNM  =  "pathA_src";
NET   "ff0_dq"    TNM  =  "pathA_dist";
TIMESPEC  "TS_pathA_3cycle"  = FROM  "pathA_src"  TO   "pathA_dist"   3*TS_CLKM_P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为常见的约束需求其实是约束从FF0输出(包含FF0输出延迟)到FF1输入(包含FF1输入建立时间)总时间不超过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了,我是不太明白怎么在电路层面描述一个寄存器的数据输出经过一定周期延迟后送给另一个寄存器使用
(简单来说不知道怎么用HDL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了,我是不太明白怎么在电路层面描述一个寄存器的数据输出经过一定周期延迟后送给另一个 ...

你这是啥子骚操作哦,你想问流水线延迟怎么弄,结果你跑那些讲时序约束的文章里面截图,并提问“多周期路径电路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了,我是不太明白怎么在电路层面描述一个寄存器的数据输出经过一定周期延迟后送给另一个 ...

要插入流水线延迟?很简单呀:
1. 如果是单bit信号需要插入流水线延迟,想插几级就在源触发器(FF0)和目的触发器(FF1)之间插入几级FFx就可以了。如果插入级数多,又嫌使用的FFs多,你就可以使用xilinx的LUTs构成移位寄存器呀
2. 如果是总线型(多bit)信号,建议另外设计一个源端数据有效(比如:Data_RDY)信号,把这个有效信号延迟你需要的周期后变为目的端的触发器的时钟使能信号(比如:Data_C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啥子骚操作哦,你想问流水线延迟怎么弄,结果你跑那些讲时序约束的文章里面截图,并提问“多周期路 ...

哦哦 就是不太清楚怎么描述寄存器输出经过一定时间的延迟送给另一个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插入流水线延迟?很简单呀:
1. 如果是单bit信号需要插入流水线延迟,想插几级就在源触发器(FF0)和目 ...

您好,关于源端数据有效和目的端时钟使能信号,能具体讲讲吗?
基础比较薄弱,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关于源端数据有效和目的端时钟使能信号,能具体讲讲吗?
基础比较薄弱,谢谢了
...

好吧,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比如说,咱们有一个SPI接口16-bits的ADC,工作于1MSPS,那么我们每隔1us需要通过SPI接口串行移位输入一个16-bits的转换数据,并将这个数据存入缓存中,这个例子就需要控制相关触发器的时钟使能,比如说,我们把ADC SPI接口的移位寄存器定义为ADC_RSR[15:0],在一个状态机的控制下通过SPI接口读取ADC的转换数据,16-bits移位完成时,我们产生一个单周期的脉冲信号,ADC_RSR_VLD,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信号控制只在ADC_RSR_VLD有效的这个时钟周期将ADC_RSR[15:0]这组数据写入另一组寄存器(比如说:ADC_Dout[15:0]),同时,ADC_RSR_VLD通过一个寄存器后变为ADC_Dout_Vld,然后我们再将ADC_Dout[15:0]这组数据写入缓存(比如说,片内的Block dpRAM),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在ADC_Dout[15:0]到dpRAM_din[15:0]之间插入我们想要的流水线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比如说,咱们有一个SPI接口16-bits的ADC,工作于1MSPS,那么我们每隔1us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了!

谢谢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