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 快捷键的二级功能设置怎么写且让这个功能直接生效不在弹窗

楼主(2021-08-22):
举个例子:  这样的快捷键脚本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你把两个指令都写进1个Bindkey就好了,先修改flatten设置,然后关闭flatten交互窗口
举个例子: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leFlattenForm->nLevels->value="displayed levels"  hiFormDone(leFlattenForm)")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1个Bindkey的上限是511字符

网友B:
只要你调用leHiFlatten函数,弹出对话窗是必然的,绕不开。leHi前缀的意思就是版图编辑器人机交互,layout editor human interfa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调用leHiFlatten函数,弹出对话窗是必然的,绕不开。leHi前缀的意思就是版图编辑器人机交互,layout  ...

那这种快捷键应该怎么设置呢?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B:
先说一下你的快捷键是拿来干啥的。

一般除了Hi 类别的函数之外,还有更多的直接对数据库目标进行修改操作的函数,那些是不用弹出对话窗口的,不过你的代码要重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一下你的快捷键是拿来干啥的。

一般除了Hi 类别的函数之外,还有更多的直接对数据库目标进行修改操作 ...

我做了很多Pcell   在调用之后   需要把他们FLATTEN,但每次都需要重新勾选二级设置   因为 默认是  把选项是VIAS  ,所以想知道怎么设置 顺便想了解一下 ,如何如何用快捷键脚本 设置他的二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两个指令都写进1个Bindkey就好了,先修改flatten设置,然后关闭flatten交互窗口
举个例子:
hiSetBindK ...

楼主:
"leFlattenForm->nLevels->value="displayed levels"像这种二级设置  如何在leHiFlatten()函数使用呢?我是指    第一步 :打开 这个界面
              第二步 :设置二级选项   "leFlattenForm->nLevels->value="displayed levels"
             第三步 :关闭hiformdone()
              如何在脚本写出?麻烦了  跪求指导

网友C:
可以看一下leFlattenInst这个函数,自己写的脚本中尽量不要调用Hi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leFlattenForm->nLevels->value="displayed levels"像这种二级设置  如何在leHiFlatten()函数使用呢?我 ...

打开Bindkey Editor,先save,制定一个路径和文件名。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修改,之后再在Bindkey Editor里面Load,这样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一下leFlattenInst这个函数,自己写的脚本中尽量不要调用Hi函数

请问脚本具体应该怎么写?
我可以知道 该函数的第一个参数 指的是 器件的ID
第二个是要flatten的层数
那么她所反映这些参数信息应该怎么用呢?
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调用leHiFlatten函数,弹出对话窗是必然的,绕不开。leHi前缀的意思就是版图编辑器人机交互,layout  ...

前辈,您刚刚列举了HI是人机交互函数
          那请问ge是什么函数?GLobe edit? 可以列举一下其他常用函数的前缀,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刚刚列举了HI是人机交互函数
          那请问ge是什么函数?GLobe edit? 可以列举一下其他常用 ...

graphic editor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脚本具体应该怎么写?
我可以知道 该函数的第一个参数 指的是 器件的ID
第二个是要flatten的层数 ...

双击它打开 help 看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调用leHiFlatten函数,弹出对话窗是必然的,绕不开。leHi前缀的意思就是版图编辑器人机交互,layout  ...

那么使用 leHiFlatten()弹窗之后
怎样使用
leFlattenForm->flattenPCells->value = "t"
leFlattenForm->flattenVias->value = "nil"
这些指令该直接修改弹窗时的选项
他们的代码指令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使用 leHiFlatten()弹窗之后
怎样使用
leFlattenForm->flattenPCells->value = "t"

前面已经有人提示过了,可以简单地写一个函数:

procedure( myBindKeyFun_1()
    leHiFlatten()
    leFlattenForm->nLevels->value="displayed levels"
    hiFormDone(leFlattenForm)
)

然后定义BindKey在你的$HOME/.cdsinit文件里面: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myBindKeyFun_1()")

或者更简单的,在你的$HOME目录下创建一个.cdsenv文件,或者如果本来就有的这个文件的话,里面写(加)一行

layout flattenMode cyclic "displayed levels"

再重新启动virtuoso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已经有人提示过了,可以简单地写一个函数:

procedure( myBindKeyFun_1()

谢谢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还想请您帮我解决一下关于数据类型的问题: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两个输入参数 分别是data object 和 整数,我尝试着编了一个程序:
然后就报错:  说明我的dbFlattenInst2()的第一个函数不是database object;
请问database object 的数据类型应该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还想请您帮我解决一下关于数据类型的问题: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的两个输入参 ...

用dbOpenCellViewByType去获取 objectId就可以了。

网友(2023-04-04):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还想请您帮我解决一下关于数据类型的问题: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的两个输入参 ...

楼主,你最一开始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能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3-05-18):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调用leHiFlatten函数,弹出对话窗是必然的,绕不开。leHi前缀的意思就是版图编辑器人机交互,layout  ...

遇见大佬。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B:
先说一下你的快捷键是拿来干啥的。

一般除了Hi 类别的函数之外,还有更多的直接对数据库目标进行修改操作 ...

请问一下candence的函数 前缀 的类别怎么查  在哪里查呢 比如你说的 lehi 我就是不太明白前缀表达的意思

网友(2024-04-11):
引用 楼主:
"leFlattenForm->nLevels->value="displayed levels"像这种二级设置  如何在leHiFlatten()函数使用呢?我 ...

这个步骤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写进脚本了,但是会滞后一步,我是想写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