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ADS导入cadence的巴伦怎么过LVS?

楼主(2021-08-22):
第一次参与流片,很多问题不太懂,做的是一个射频PA,现在版图画完了,发现momentum导入到cadence的巴伦只有layout cell,过不了LVS,把巴伦以及原理图中对应的nport删除改为一根线直连后可以过LVS,但是这样PEX提参是不是非常不准呢?想了解下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A:
试着把它当作金属电阻做验证  加一段金属电阻的识别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把它当作金属电阻做验证  加一段金属电阻的识别层

感谢!但是我的巴伦中心抽头接了VDD,换成金属电阻后似乎没地方接,我不知道这样提出的寄生参数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我的巴伦中心抽头接了VDD,换成金属电阻后似乎没地方接,我不知道这样提出的寄生参数是否有问 ...

如果大于两个端口   就处理成多个电阻的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于两个端口   就处理成多个电阻的连接方式

好的,谢谢!

网友(2022-01-26):
引用 网友A:
试着把它当作金属电阻做验证  加一段金属电阻的识别层

请问金属电阻在schematic中要如何设置呢,是直接将两个pin连接吗还是加一些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