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加密网表可以有办法解密提取吗?

楼主(2021-08-23):
在Cadence中,spectre spice网表或者verilog/verilog-a/verilog-ams都可以进行加密保护,看官方手册,说是采用RSA BSAFE库加密保护的。对于spectre spice网表,对需要保护的部分以“protect”和“unprotect”作为关键字标识,然后运行spectre_encrypt命令生成。在官方手册中给出这样运用的一个例子:
请问:类似这样加密后的网表,可以有办法解密恢复出来嘛?比如使用逆向工程软件,单步运行程序,分析出私钥,然后根据提示的加密算法进行解密?

网友A:
看你给出的例子,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可以参考我的这篇blog:https://blog.boolking.ml/verilog-cry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给出的例子,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可以参考我的这篇blog:https://blog.boolking.ml/verilog-crypt/
...

感谢分享~

网友B(2023-09-08):
引用 网友A:
看你给出的例子,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可以参考我的这篇blog:https://blog.boolking.ml/verilog-crypt/
...

大佬
帖子打不开了

另外 他这个不像P1735格式
没有相应的key blo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帖子打不开了

use wayback ma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