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55nmll的TLuplus文件选取问题

楼主(2021-08-23):
小弟用DC综合的topo模式,target_library选了scc55nll_hd_hvt_ss_v1p08_125c_basic.db,tf 文件选了scc55nll_hd_6lm_1tm.tf。在选择tluplus文件时不知道对应选择哪个了。
附件图片cmax、cmin、rcmax、rcmin是啥意思,怎么选对应的tluplus文件呢?
恳请大佬回答!!!

网友A:
cmax、cmin、rcmax、rcmin、typ表示不同的RC corner,建议选rcmax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ax、cmin、rcmax、rcmin、typ表示不同的RC corner,建议选rcmax

谢谢大佬回答!

网友:
target_library那个库后缀3种,basic,ccs,ecsm,我们用的工具是S家的,所以选的ccs的,你可以查询延时模型这几种的对比,网上有解释

网友B(2025-05-29):
您好,我看到您的这个帖子刚好和我使用的smic55nm工艺库是一样的,但是我拿到的库却没有.tf文件,.tluplus文件,.map文件。现在问那边要,那边也不回复,现在一筹莫展,想问问您能不能发我一份这些文件?万分感谢!252296299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看到您的这个帖子刚好和我使用的smic55nm工艺库是一样的,但是我拿到的库却没有.tf文件,.tluplus ...

不用了,已解决!谢谢

网友:
smic55nm11 저도 받을 수 있을까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