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 VIP写数据出现x态

楼主(2021-08-23):
用S家ahb vip写入数据时,burst_size是8bit,burst_type是SINGLE,ahb_tr.data[0] = 'hea,但是在总线中看到传输的数据是'hxxeaxxxx,log中显示beat_data = 'hea,temp_beat_data = 'hea,generate_beat_data = 'hxxeaxxxx,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哪里还需要配置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初始化数字的0/1/x/z没有配置,应该是de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数字的0/1/x/z没有配置,应该是define

能不能再详细说一下。 非常感谢。通过uvm_do写数据之前,ahb总线wdata上已经存在其他非x的数据,一旦开始uvm_do发送数据时,burst_size不是32bit时就出现x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再详细说一下。 非常感谢。通过uvm_do写数据之前,ahb总线wdata上已经存在其他非x的数据,一旦开始 ...

.data_idle_value  = `SVT_AHB_INACTIVE_LOW_V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_idle_value  = `SVT_AHB_INACTIVE_LOW_VAL

问题已解决,感谢版主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