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lint 非阻塞赋值问题

楼主(2021-08-23):
在lint检查的时候,如下示意RTL为什么不能查出问题:非阻塞赋值不能用于always组合逻辑
wire [1:0] A;
wire B_0;
reg B_s;

always @(*)  begin
    case (A[1:0])
        2'b0: B_s <= B_0;
        2'b1: B_s <= B_1;
        2'b2: B_s <= B_2;
        2'b3: B_s <= B_3;
    endcase
end

网友A:
你试着这段代码,把非阻塞改成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这段代码,把非阻塞改成阻塞

改成阻塞没有问题。

网友:
不算错,<= 可以生成comb rtl,可以加自己的rule

网友(2024-12-31):
W414的rule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2025-03-31):
对DC 综合来说来说你这个代码不会有任何问题,综合出来的东西,和=是一样的。  但是对验证来说,你这个是有重大问题。会在沿采沿 的仿真上出BUG 。   具体原理其实是 Verilog 是仿真语言。夹杂着一些东西

网友:
没有那里规定了非阻塞不能always组合逻辑,对于综合工具而言,关键是靠always@(*)识别这是组合逻辑
对于仿真而言,阻塞和非阻塞有不同的行为,工具并不能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说的不能用只是代码风格的要求,之所以一般建议不能用,就是因为仿真行为会有差异,具体为啥需要理解verilog仿真队列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