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 低压低温SS性能为什么不好?

楼主(2021-08-23):
一个SARADC 其他corner性能都跟typical差不多 低压低温SS性能不好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小工艺,低温反转,ss低温是最慢的corner,异步sar转换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工艺,低温反转,ss低温是最慢的corner,异步sar转换时间不够

是同步sar,转换时间不够是指DAC电容电荷转移时间不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同步sar,转换时间不够是指DAC电容电荷转移时间不够么?

对,逻辑慢,开关导通电阻估计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