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开关电容的疑问?

楼主(2021-08-23):
     x点对地电容为零,为什么vp和vx将跳变为无限大,而CH和Cx电容量为什么是相同的。想知道开关S1的电荷注入效应产生的电荷到底在电路中怎么流的。开关s3的沟道电荷为什么完全来自运放?问题有点多,望大佬指点

网友A:
对地电容为0,根据公式Q=CV C=0,V就是无穷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地电容为0,根据公式Q=CV C=0,V就是无穷大了

那如果对地电容为Cx,为什么CH和CX的电荷量都为q1,而从开关s1流出的电荷只有q1啊,感觉不够啊。有点搞不懂这个电荷到底是怎么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对地电容为Cx,为什么CH和CX的电荷量都为q1,而从开关s1流出的电荷只有q1啊,感觉不够啊。有点搞不 ...

新人回答,我的理解是,s1断开的时候,CH两端floating,Δq1输入到CH的左极板,就会相应的在电容CH和Cx之间进行分配 就是charge sharing,使得两个电容的电荷量和为Δq1,后面的分析好像是说这里对结果没有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我的理解是,s1断开的时候,CH两端floating,Δq1输入到CH的左极板,就会相应的在电容CH和Cx之 ...

我看了英文原文,说得是each of the series  CH and Cx carries a charge equal to q1.电容CH和cx分别带q1的电荷量,我就很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英文原文,说得是each of the series  CH and Cx carries a charge equal to q1.电容CH和cx分别带q ...

坐等大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