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如何自动place terminal?

楼主(2021-08-23):
以往使用icc 使用place_fp_pins -blocks工具会自动生成terminal 并覆盖在PAD的金属上,在icc2发现没有相关的功能,只有place_pins -self,但是该功能只会自动生成terminal不会自动把terminal覆盖在PAD上,请问大家平常使用icc2是怎样place terminal的呢?

网友:
你可以在Place之前,先设置好对应的constraint,set_block_pin_constraints; set_individual_pin_constraints;然后再place_pins -self就好了

网友:
只会自动生成terminal不会自动把terminal覆盖在PAD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5-08-13):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