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TA结构经电流镜输出电流,输出部分套筒共源共栅NMOS和PMOS栅压相同?

楼主(2021-08-23):
电路图如下,OTA产生的电流经过电流镜复制输出,两个cascode的NMOS和PMOS的栅压相同目的何在?必定有一个管子不饱和。

网友A:
要看这个模块是用来做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这个模块是用来做什么的吧

感谢回复,就是对输入电压信号进行滤波,最后输出电流信号,但是不是很明白共源共栅那里的栅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