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了解一下PSUB和PSUB2的区别和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层次

楼主(2021-08-23):
想了解一下PSUB和PSUB2的区别和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层次

网友A:
先自己看design rule

网友:
最近做的一个layout是因为有两个接地的电源,需要用PSUB2框一下来区分两个接地的电源,不框的话会有一个接地的电源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自己看design rule

好家伙 直接甩锅design rule

网友:
每个工艺不一样,所以你要详细看一些design rule,

这个工艺我遇到过,一个版图里面不能出现两个不同名字的地,所以另外以地需要用PSUB2来区分另外一个地,其他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