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放大器

楼主(2021-08-23):
M@3(`5VTYWWY[AA_$DFC.png 请教大家,在开关电容电路里面,采样时输入输出功能正确,但在放大项时,放大器的输入只有在第一个周期是在共模,随着瞬态仿真时间变长,输入远离共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到底是运放输入在远离输入共模,还是运放输出在远离输出共模?

楼主:
是因为放放输入逐渐远离共模导致输出也逐渐远离

网友A:
可能是开关的沟道电荷注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开关的沟道电荷注入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问题找到了是因为采样相时反馈电容没有做到电荷守恒造成的

网友B(2024-01-17):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问题找到了是因为采样相时反馈电容没有做到电荷守恒造成的
...

问一下楼主咋解决的啊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咋解决的啊

老哥你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