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谐波分量太高了

楼主(2021-08-23):
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我在cadence里面对ADC的输出结果做FFT分析,得到的频谱为什么是这样的,感觉谐波分量太高了,有可能是啥引起的呢,求解答,ADC的架构是SAR-TDC型,就是将SAR输出的残差电压输出到后级时间域进行处理

楼主:
顶一下,不要沉

网友A:
咦,蛮有意思的,MARK一下;
paper发出来看看呗;

不知道电路实现,只能以当前已知的信息猜一下;
HD2并没有高到离谱,波形的畸变并不大;
高阶HD相对低阶HD往下降的很慢;
感觉不像主SAR的问题,我很怀疑是残差转那里出了什么状况;可以把残差转换那里用理想model替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蛮有意思的,MARK一下;
paper发出来看看呗;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因为寄生电容影响,导致SAR的残差电压超出了VTC设计的转换范围,在转换范围之外,V-T转换是非线性的,导致谐波分量过多

楼主:
我参考的论文是这篇A 0.6-V 13-bit 20-MS/s Two-Step TDC-Assisted
SAR ADC With PVT Tracking and
Speed-Enhanced Techniq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