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 硕士方向选择(高精度ADC)

楼主(2021-08-23):
现在组里高精度ADC有两个方向可选,分别为NS SAR ADC 和delta sigma ADC。如果想毕业直接找工作,各位大佬觉得选哪个方向稍微好点?能否给出对应理由。
单选投票, 共有 82 人参与投票
13.41% (11)
25.61% (21)
57.32% (47)
3.66% (3)

网友A:
高速ADC会是很好的方向。

对于研究生,我推荐两个领域:高速ADC 和 数字化射频毫米波;

后者将来可以来我的课题组研究

网友:
好奇 是清华那位大神的课题组吗?还是国外的~

网友B:
市面上24bit的adc都是sigma delt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ADC会是很好的方向。

对于研究生,我推荐两个领域:高速ADC 和 数字化射频毫米波;

就业也是高速adc好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24bit的adc都是sigma delta

也不一定,SD的无疑最多,也有SAR的,比如凌特,没记错还有个32位的S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ADC会是很好的方向。

对于研究生,我推荐两个领域:高速ADC 和 数字化射频毫米波;

你的课题组是哪个学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