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工具license问题

楼主(2021-08-23):
10资产
公司更换了服务器,把新服务器的MAC地址改成原来旧服务器的MAC ,之前的那些license还能用么

网友:
修改后,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不可以,联系我,给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联系我,给你解决

怎么解决

网友:
需要重新生成license文件,告诉我MAC和hostname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凑合着用,,另外补充一个冷知识,找官方更换是需要$$$的,23333

网友:
修改回旧的物理地址一定可以用的,hostname随便改,记得启动license,然后启动软件测试

网友:
没问题,改了随便用

网友(2023-07-16):
如果你的是正式Lic
用ifconfig eth0 aa*aa*aa*aa* 命令修改MAC,一切都畅通。

如果不是,重新生成更快,风险是feature不一定一致

网友:
改一下license里的hostid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