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get_timing_paths命令的使用疑问

楼主(2021-08-24):
有一个疑问理解不了,求大神解答:
sizeof_collection [get_timing_paths -max_paths 100000 -to [all_inputs]] 返回的数值(20552)和sizeof_collection [get_timing_paths -max_paths 100000 -from [all_inputs]]返回的数值(2056)不一样,change_selection查看get_timing_paths -max_paths 100000 -from [all_inputs]命令返回的内容中并没有把所有的input port包括进去,而get_timing_paths -max_paths 100000 -to [all_inputs]则可以选择到所有的包含input的路径。不知道get_timing_paths 命令(包括report_timing)的-from和-to具体有什么作用?man这个命令只是说明-from是定义起点,-to定义终点,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from是起点,to 是终点  4种时序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是起点,to 是终点  4种时序路径。

你好,感谢答复。那请教一下,-to [all_inputs]返回的路径是指什么呢?还有-from [all_inputs]返回的path怎么没有包含所有的input path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答复。那请教一下,-to [all_inputs]返回的路径是指什么呢?还有-from [all_inputs]返回的path ...

你截一个to input port的timing  path图,就什么都清楚了,看下是什么Path

楼主:
这是-from和-to的path报告,-from没有包含完所有的input,-to把所有的input 包括进去了

楼主:
看起来-from返回的path是-to的一个子集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起来-from返回的path是-to的一个子集一样。。。

导出文件对比了一下,确实-from返回的是-to的子集

网友B:
在sta分析里,一共有4中path,reg2reg,in2reg,reg2out,in2out。如果说你不小心敲错了,弄成了reg2in,那么工具会自动纠错,帮你把适合起点和终点的path报出来,所以你第一种报出来的就是所有的port相关的timing,第二个才是正确的in2reg,这样是肯定属于第一种情况的子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ta分析里,一共有4中path,reg2reg,in2reg,reg2out,in2out。如果说你不小心敲错了,弄成了reg2in,那么 ...

首先感谢答复。这里就是比较两个命令的返回值:
sizeof_collection [get_timing_paths -max_paths 100000 -from [all_inputs ]] 和 sizeof_collection [get_timing_paths -max_paths 100000 -to [all_inputs ]]
有两点烦请指教下:
1,这里如果使用-to选项的话,工具就会理解成所有的reg2in path吗?但这种path类型在sta中是不正确的,所以工具自动纠错,于是把所有与input port相关的path都报告出来了吗?
2,使用-from选项返回的path中并没有把所有的in2reg path报告出来,而只报告了一小部分in2reg的path。这点该如何解释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