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版图的连线

楼主(2021-08-24):
咨询一下,从原理图将版图的模型导过来后应该如何去连接这些管子呢?

发现只有在拖动MOS管的时候才能看到相应的连线;

网友A:
快捷键“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w”

我这边按w为啥是放大缩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按w为啥是放大缩小?

楼主:
这个在版图里面没有反应哎

网友:
快捷键p

网友B:
可以在电路图按快捷键9,然后选自己要连的线。如果不亮按F3选all

网友:
你先根据电路图的摆放做个floorplan,不然你次序都是乱的,完全没法连啊,数字可以做好floorplan后用auto routing

网友C:
打开版图界面上面工具栏有个connectivity下拉后有个incomplete net 然后选show all就能看到

楼主:
好的,明白了,path是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电路图按快捷键9,然后选自己要连的线。如果不亮按F3选all

好的,明白,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版图界面上面工具栏有个connectivity下拉后有个incomplete net 然后选show all就能看到 ...

厉害,就是这个,多谢帮忙;

网友D:
电路的话就是9点亮,版图的话就上面window-assistants-Annotation browser,把眼睛勾上(一般布局先把电源地关掉,看其他的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的话就是9点亮,版图的话就上面window-assistants-Annotation browser,把眼睛勾上(一般布局先把电源地 ...

好的,明白了;

网友E:
不要一次性显示所有的线,可以一部分一部分显示连线关系,方便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一次性显示所有的线,可以一部分一部分显示连线关系,方便连线

好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的话就是9点亮,版图的话就上面window-assistants-Annotation browser,把眼睛勾上(一般布局先把电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