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搞IC只搞FPGA的话,有必要学习VCS之类的软件么

楼主(2021-08-24):
用的Xilinx的板子,平时都是直接用vivado 进行仿真,没有接触过VCS之类的软件

如果学习VCS以及相关的内容,并用于FPGA开发,请问是否有这个必要,能不能提高仿真的效率

因为没用过所以请教下各位

网友:
实用角度我觉得没必要吧。vcs仿真的容量可能大点,它的开发团队可以专攻仿真。

网友:
vcs学习简单,就是一个compile脚本的问题。
仿真速度的提升,那是2~5倍。

网友:
depend on your OS.
xsim is good for windows.

网友A:
现在在实验室也是只搞FPGA没有摸过IC相关的软件,担心以后不好找工作,以后还是要学学的

网友:
i suggest focus yourself on language and methodology.
don't spend much time on downloading and setup/cracking. that means nothing for entering good companies.

xilinx xsim supports sv/uvm, which is enough for students.
vcs-linux is not the de-facto tool for function simulation, but i think learning linux is a great pl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在实验室也是只搞FPGA没有摸过IC相关的软件,担心以后不好找工作,以后还是要学学的 ...

看你找什么工作了,FPGA开发的工作完全没必要,要做ASIC前端差不多。

网友:
vcs 也可以编译 fpga 文件的, 你看coregen 生成的ip, 仿真环境都自带 vcs 脚本,直接可以用vcs仿真的

网友:
工作中用到在学习也不迟,重点是掌握逻辑开发的思维,如何把需求吃透,如何把方案分割成小模块,如何关联性小的模块间解耦,这样才能高效高质量的输出,验证用xsim,vcs都可以,工具会用就行,工作中想深入了解可以开发一段时间转去验证一段时间。学习FPGA也一样,FPGA除了逻辑开发以外,器件也需要了解的,所以我觉得vcs如何仿真这个不用刻意去学习,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