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教,skill要如何加载进入virtuoso使用

楼主(2021-08-24):
我现有skill脚本,已存为.il格式,如何载入virtuoso呢,请详细一点。。新人

网友A:
可以直接在CIW 窗口 load " xxx/xxx.il " 或者写到 .cdsinit 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在CIW 窗口 load " xxx/xxx.il " 或者写到 .cdsinit 里面

CIW是什么?是打开virtuoso后那个小界面吗

网友A:
是的,下面的小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下面的小界面

error

网友:
在开启Virtuoso的路径下,ls -al 找到.cdsinit,vi进去把你保存的.il文件,load进去,里面有格式,跟着改就行

网友:
hiSetBindKey     Key的K要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