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调用vcs-mx 出错,Internal error: could not unlock message library mutex

楼主(2021-08-24):
没有用过vcs,在vivado里调用vcs-mx 仿真 srio,求助下面的vcs出错是什么情况

#22 0x000000000042b13d in _start ()
*** FATAL: Simulation stopped due to anerror (please see above in the log for more details)
The simulation cannot be continued. Thecurrent simulation state can be observed in DVE/UCLI.
Process VmPeak: 505896 kb, VmSize: 505892kb
System Free Memory: 193396 kb, System FreeSwap: 8252916 kb
No context available
Internal error: could not unlock messagelibrary mutex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几天遇到了。解决思路,首先检查VCS的License(有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80%是因为License过期导致的),具体可以使用SCL工具验证下,然后再dve启动下。其次,如果不是License问题,检查下环境变量和VCS-MX的版本号,Vivado联合VCS仿真版本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