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窗口界面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1-08-24):
大家好,问大家习惯性设置的几个问题呢:
1. 启动virtuoso,自动弹出的CIW窗口很小,每次我都是将它拖放在上面靠边,然后还要拉大窗口,每次启动都要这样好麻烦呢!

所以我就想怎么设置,让弹出的窗口样子保持我上次使用的样子,或者能设置成一定大小的窗口且自动靠上边停放呢?

2.还有怎么设置启动virtuous后自动打开library manager 窗口,让窗口自动为自己设置的大小和停放位置?

3.还有Linux中如terminal等其他窗口怎么设置默认保持上次使用的大小和位置呢?

如下图,每次启动弹出小窗口,得麻烦拖大。。

网友A:
library manager可以在启动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里设置打开virtuoso自动打开library manager,语句是:
ddsOpenLibMana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rary manager可以在启动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里设置打开virtuoso自动打开library manager,语句是:
dds ...

好的谢谢,这个可以有,窗口大小和位置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可以有,窗口大小和位置怎么设置呢?

窗口大小和位置我也没改过

网友B:
在 .cdsinit 里可以写入:
启动时自动打开 Library manager:
ddsOpenLibManager()
设定初始的CIW窗口大小: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400:150 1200:600))
其中 400:150 和 1200:600 是左下和右上的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cdsinit 里可以写入:
启动时自动打开 Library manager:
ddsOpenLibManager()

哈谢谢,这个我要实验下看看,怎么知道屏幕上某点处的坐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