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中鼠标中键没有粘贴的功能,在哪里设置呢?

楼主(2021-08-24):
Linux 中鼠标中键没有粘贴的功能,在哪里设置呢?

好像win10中我鼠标中键点击也没反应,好像之前有的,后来不知怎么没了

这是鼠标出问题了还是哪里的设置没弄好呢?

楼主:
我用的虚拟机,没有VNC
虚拟机里哪里找到剪切板呢?

网友:
应该是你的linux里边的快捷键没设置

网友:
用vnc,在不同的机器上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没搞定
只能中键,CtrlC/CtrlV,右键复制/粘贴配合着试,看哪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