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输出级如何根据最大推挽输出电流确定功率管尺寸

楼主(2021-08-24):
请问有人知道最大推挽输出电流这个条件怎么用吗?

网友A:
我理解的最大推挽电流取决于M9/M10的vdsat和M20/M21的vdsat之间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最大推挽电流取决于M9/M10的vdsat和M20/M21的vdsat之间的比例。

可是条件给的是Iout的大小,请问怎么换算到输出级这一路上来呢

网友A:
(vdsat_M20)^2~Iout
而vdsat_M20+vdsat_M9=常数,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sat_M20)^2~Iout
而vdsat_M20+vdsat_M9=常数,所以。。。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