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容下极板采样技术或者说电容下极板技术

楼主(2021-08-24):
电容下极板技术可以抑制电荷注入、时钟馈通,那么请问我在cadence中调用电容的时候,哪个是电容的下极板啊,我传的图片那边是下极板

楼主:
请问是弯曲的那一边还在直着的那一边啊

网友A:
一般的话是弯曲的那一边,但是也得看版图,PDK里边最常见的是mim电容、mom电容和mos电容这三种。
MOS 电容:两端结构的mos管,电容值不精确,可以实现随控制电压变化而变 化的容值,上下极板接法不可互换。一般是栅极一端,源漏作为另一端。
MOM 电容:finger 插指电容,即利用同层metal边沿之间的C。为了省面积,可以多层metal叠加,PDK中metal层数可以选择。一般只在多层金属的先进制程上使用,因为是通过多层布线的版图来实现的,但得到的电容值确定性和稳定性不如MIM,一般可能会用在那种对电容值要求不高,只是用到相对比值之类的应用。上下极板接法可互换。
MIM 电容 : 类似于平板电容,电容值较精确,电容值不会随偏压变化而变化,一般制程上用mTOP l & mTOP -1 来做,电容值可以用上级板面积*单位容值来进行估算,上下极板接法不可互换,一般用于analog,RF电路。
相同面积的三个电容,电容值 MIM<MOM,MIM约是1/3 MOS电容值.

网友B:
我记得顶电路上q那个节点是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顶电路上q那个节点是可以看到。

确实,我q了电容的直、弯曲节点,直的是plus(正),弯曲的是(minus)负,那么上、下极板是不是对应着正负极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话是弯曲的那一边,但是也得看版图,PDK里边最常见的是mim电容、mom电容和mos电容这三种。
MOS 电容 ...

我这个不是版图里的,是在前仿真电路图里的,不知道分不分mim、mom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q了电容的直、弯曲节点,直的是plus(正),弯曲的是(minus)负,那么上、下极板是不是对应着正 ...

电路上就根据节点来看就行。版图上的话也有节点可以看到的,

网友:
我理解的这个东西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
1. 对于PIP/MIM电容而言,本来物理就存在上下级板;
2. 下级板可以看到对下面阱,对下面SUB的寄生电容,对于smpling系统而言,上级板放在高阻节点那边更合理;
3. 所以即使使用了MOM电容这种物理上没有上下之分的电容,也称高阻节点那边是上级板;
上级板这个时候其实就和哪个是电容的物理上级板其实没关系了;
即使MIM电容倒过来用,除了可能的寄生电容电荷影响,还有就是来在SUB的干扰。其实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