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做过RSSI吗?

楼主(2021-08-24):
小弟最近在设计一个级联限幅放大器结构的RSSI电路,现在有一点不明白的是里面限幅放大器放大的是DC信号还是AC信号?按照论文里的电路设计仿真结果总是对不上,如果放大的是DC信号那DCOC电路会影响到检测范围。

网友A:
我做过。大约10年前。
你做小信号分析用AC。但是看offset和一些细节的方式可以用DC蒙特卡洛分析。
级联的这种重要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放大。一个是幅度(能量)斩波收集。
offset的矫正是最难做好的。其他的基本安装paper电路搭建都没有问题。
一般专门设计rssi能够有60DB的dr就很不错了。我之前尝试做80dB,结果也只有60几,从功耗上考虑及其不划算。
你是不是做ook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大约10年前。
你做小信号分析用AC。但是看offset和一些细节的方式可以用DC蒙特卡洛分析。
级联的这 ...

是的,现在主要问题是放大器的带宽做不到很大,需要6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主要问题是放大器的带宽做不到很大,需要6g左右

一般rssi放大部分工作在开环,速度不是太大问题。你用什么工艺。而且RSSI的值是做什么用的? 是做RF的AGC用?
同时一般RSSI是取平均能量本来最终都需要滤波?一般LNA的peak detecter不会用级联的这种方式。一般就是简单滤波取能就可以。
看整体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