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怎么检查长线

楼主(2021-08-24):
如题
比如layout里超过1000u的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NGTH X > 1000

谢谢!X如果是不同层的metal连起来的总长度可不可以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X如果是不同层的metal连起来的总长度可不可以写呢

一样可以写,分两种情况(如图所示,上图是情况1,下图是情况2):
1. LENGTH (OR M1 M2) > 1000

2.M_V = ANGLE (OR M1 M2) == 0
   ERR1 = CONVEX EDGE (OR M1 M2) == 1
   ERR2 = OR EDGE ERR1 M_V
   PATH LENGTH ERR2 > 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可以写,分两种情况(如图所示,上图是情况1,下图是情况2):
1. LENGTH (OR M1 M2) > 1000

第一张图的形式可以检查出来,画成第二三种又检查不出来了

2

2

1

1

3

3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的形式可以检查出来,画成第二三种又检查不出来了

不同的情况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检查,(如图所示,上图是情况1,下图是情况2):

1. ERR1 = CONVEX EDGE (OR M1 M2) == 1
    PATH LENGTH ERR1 > 1000

2.ERR1 = CONVEX EDGE (OR M1 M2) == 1
   ERR2 = CONVEX EDGE (OR M1 M2) == 0
   ERR3 = OR EDGE ERR1 ERR2
   PATH LENGTH ERR3 > 1000

注意,不同的情况要分开写rule

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情况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检查,(如图所示,上图是情况1,下图是情况2):

1. ERR1 = CONVEX EDGE  ...

厉害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