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查看MOS的工作点参数?

楼主(2021-08-24):
大家好!

1,在一个工艺库中,MOS管的模型以子电路的形式定义,例如: 采用 .LIB "xxx.l" tt_svt018 语句引用模型库,在上述模型库中NMOS的模型以 .SUBCKT nch_svt_1p8v d g s b ... 的形式定义,然后,在该子电路里用常规的器件引用方式引出内核NMOS:mn d g s b nch_svt_1p8v_lvs l=... w=... m=... ad=... as=..., 最后,上述正真的model nch_svt_1p8v_lvs 采用 .MODEL语句来定义,总之,用户看到的“模型”界面是:nch_svt_1p8v ,在模型库内的延申为: nch_svt_1p8v -> mn -> nch_svt_1p8v_lvs,  nch_svt_1p8v_lvs才是真正的模型名。

2. 请问在Hspice或者ADE环境中如何查看MOS管的工作点参数?例如:工作区域,各端电压、电流,跨导gm, beta, 等等参数。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诚挚感谢!

网友:
hspice 里 有lis文件 你可以看 ADE 好像有个plot 静态工作点的选项的

网友:
仿真完成后,print某个MOS管可以查看其所有参数,calculator里选op可以在结果中定向查看某一固定参数

楼主:
1. 谢谢各位的指点;
2. 这种以子电路形式定义的模型经过.OP分析后输出如图所示,根本没有MOSFET的工作点参数。
XM1 D1 G1 S1 D1 nch_svt_1p8v length=0.18u width=10u multi=1 $其中nch_svt_1p8v是位于库中的子电路

楼主:
可是,我们需要的是如下图所示的MOSFET的工作点参数。这个结果来自常规的MOSmodel及其引用方式,例如:
M1 D1 G1 S1 B1 NCH L=0.18u W=10u M=1 $ NCH由 .MODEL NCH 。。。定义

希望大家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