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放大器第一级放大的带宽该是多少

楼主(2021-08-25):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学习斩波放大器,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斩波放大器往往是由两级gm组成,第一级提供高增益,第二级提供较大的输出范围,并且用米勒电容实现低通滤波。现在问题就是,第一级gm1,corner freq应该比fchop高,因为信号经过调制到fchop,需要gm能维持dc gain来放大它。但第二级gm2的滤波应该比fchop低,因为gm1的输出经过解调后,信号回到低频,而噪声和offset在fchop。gm1和gm2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中间带个chopper modulator),gm2的米勒电容就变成gm1的负载,gm1的corner freq就被拉低,到不到fchop。
我的问题就是gm2的米勒电容算不算gm1的负载?中间隔了一个chopper modulator。如果算的话,gm1是不是要带上米勒电容,corner freq仍然高于fchop?

网友A:
为了保证解调回基带的有用信号不会发生混
叠,斩波频率必须满足:
  chop ≥K·BWsignal+fcorner
式中,系数K ≥2*fcorner为噪声转角频率
为了保证在保持热噪底不变的情况下最有效地
减小低频1/f 噪声,设计的运放单位增益带宽至少
要大于10倍的斩波频率,即满足:
  GBWOPA ≥10*fchopper
参考文献:陈铖颖,黑勇,胡晓宇.  一种适用于传感器信号检测的斩波运算放大器[J].  微电子学,  2012,42(1):17-24.

网友B:
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按理说,密勒补偿电容应该是第一级的负载,但是实际仿真可以验证,即使斩波频率比整体带宽高,但将chopper放在密勒补偿反馈节点之前,增益的衰减是很小的,但如果将chopper放输出,运放的带宽并没有改变,但仿真结果表明,增益掉了很多。两种仿真结果对比,可知将chopper放在第一级输出的确可以提高斩波频率的上限。但理论推导方面,我一直也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保证解调回基带的有用信号不会发生混
叠,斩波频率必须满足:
  fchop ≥K·BWsignal ...

谢谢您的解答。给了我很多启发,但是对我的问题有点出入,我是应该算上低通滤波的米勒电容后,带宽仍然高于10倍fcho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按理说,密勒补偿电容应该是第一级的负载,但是实际仿真可以验证,即使斩波频率比整体 ...

谢谢您的解答,您的实际经验值得参考!

网友(2022-04-01):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您的实际经验值得参考!

楼主有答案或者参考了吗?最近也在做斩波运放,也对此有疑惑,恳请楼主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