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发现metal与MOS管无法对齐

楼主(2021-08-25):
咨询一下,这个metal与MOS管的D极不能对上哎,左右移动均不行,有啥办法可以使其对齐不,不然不美观哎;

网友A:
格点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点的问题吧

你好,是要把格点调小不?

网友B:
工艺不同所设置的工艺格点也不同,你不能乱设,根据规则来

网友:
你看看drc cmdfile里面要求的格点是多少,layout界面的格点是改成drc cmdfi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不同所设置的工艺格点也不同,你不能乱设,根据规则来

好的,明白;

网友:
tf的grid设置问题。他的PDK都没按格点做,改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要把格点调小不?

有的工艺  即使格点设置正确  在操作过程中   也会遇到类似这种情况  DRC检查的时候i  也会有格点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工艺  即使格点设置正确  在操作过程中   也会遇到类似这种情况  DRC检查的时候i  也会有格点错误
...

查了下design rule,grid最小可以设置0.001um;

网友C:
布局的时候确保把mos管放在格点上,有时候格点间距非常大的时候可以试试按一下G,放在格点主要也是为了布线的时候都能对应上,在用A的时候也注意别超过格点间距的小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局的时候确保把mos管放在格点上,有时候格点间距非常大的时候可以试试按一下G,放在格点主要也是为了布线 ...

好的,明白了,不过现在还是s用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