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3.3到1.8 为什么不用轨到轨

楼主(2021-08-25):
(图片)

网友A:
你是说3.3V VDD对于1.8V VDD打正压可能没有泄放通路?
我也有过这个疑惑,实际上是有泄放通路的  只是比较长,可能会有问题,加一个ggnmos 可能比较好。

网友:
这个好像没问题啊,你说的轨对轨是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3.3V VDD对于1.8V VDD打正压可能没有泄放通路?
我也有过这个疑惑,实际上是有泄放通路的  只是比较 ...

对的,3.3对1.8打正压时,我觉得diode1这条路径走不通是不是通过其他的路径泄放电流了,比如通过支路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3.3对1.8打正压时,我觉得diode1这条路径走不通是不是通过其他的路径泄放电流了,比如通过支路5
...

应该是5/8,3.3和1.8之间插一个diode其实蛮奇怪的;保护啥东西?
什么器件会在这两个PIN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8,3.3和1.8之间插一个diode其实蛮奇怪的;保护啥东西?
什么器件会在这两个PIN之间?

我仔细看了下paper,diode1的整流作用能很好地隔离不同电源轨间的噪声串扰。但是我觉得B2B更适合放在那,但如果用B2B,至少三个吧,是不是因为B2B模式下layout面积太大,所以3.3和1.8间就用一个反向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