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设计的VDS 如何调整

楼主(2021-08-25):
运放设计的时候,我根据VGS 算出了宽长比,规定了每路的电流,但是VDS不能符合要求,请问一般如何修改管子,使VDS达到要求

网友:
个人观点:一般是根据过驱动电压和电流确定管子的宽长比和vgs,而不是根据vgs确定其它的参数

网友A:
虽然你的设计思路不对,但是减小vgs,增大w/l是可以增大v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你的设计思路不对,但是减小vgs,增大w/l是可以增大vds。

一般设计思路是如何的,请教一下

网友:
应该是先规定每路的电流,从而得出w/l。
vds小原因很多,比如偏置电压不对,电源电压过低等。

网友:
Vds参数应该是预先分配好的,然后确定Vgs和宽长比,先使用单管仿真,然后在实际电路中配置Vgs和宽长比,出来的Vds就和单管仿真差不多;

如有较大差异应该是MOS管级联存在电流不匹配,微调W/L会有改善;

网友:
vds看整条串联支路各管子分配吧

网友:
电路如何,偏置如何,是否闭环?

网友(2023-11-21):
引用 网友A:
虽然你的设计思路不对,但是减小vgs,增大w/l是可以增大vds。

说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