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更新需要把原来的卸载吗

楼主(2021-08-25):
(图片)

网友A:
难道不是source 最新版本再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source 最新版本再用吗

意思是说可以装多个,然后想用哪个调用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可以装多个,然后想用哪个调用哪个

对的,根据你需要的版本,source对应的版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根据你需要的版本,source对应的版本就行了

好滴,谢谢你

网友:
共存 万岁

网友:
编辑自己根目录下的.cshrc,随意切换

网友:
不需要卸载掉,只需要在你文件里面建他注释掉就可以了,在重新加载新的验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