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metal拉伸快捷键s的问题

楼主(2021-08-25):
咨询一下,在画了一定长度的metal后,想要将其长度进行拉伸,用快捷键s为啥有很多次是直接将其移动了?

楼主:
发现了,这个s按了之后要先选定其中的一边,之后才能进行拉伸

网友A:
选中局部才是拉伸,选中全体就是移动

网友B:
选中stretch的边界时,多用框选,少用单击,避免选中整个图形;因为,对整个图形的stretch就等于mo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局部才是拉伸,选中全体就是移动

好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stretch的边界时,多用框选,少用单击,避免选中整个图形;因为,对整个图形的stretch就等于move ...

这个确实很精妙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

熟练掌握局部和全体选择的切换就很便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熟练掌握局部和全体选择的切换就很便捷了

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多谢哈~

网友C:
快捷键F4——打开或者关闭全选模式,灵活切换有时候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捷键F4——打开或者关闭全选模式,灵活切换有时候很有用

好的,明白咧;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C:
快捷键F4——打开或者关闭全选模式,灵活切换有时候很有用

请问不管打开还是关闭都只能选整体是怎么回事啊,应该在哪里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