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如何批量生成poly gate

楼主(2021-08-25):
咨询一下,这个蓝色的poly gate可以批量生成不,一个个复制黏贴去摆好像比较麻烦;

网友A:
Create>Wiring>Bus 可以一次画多根线,F3可以设置间距和线宽
要画POLY左边选中PLOY就行
快捷键Shift+Ctrl+X

网友:
这个论坛上好像有脚本,选中mos管然后一键产生gat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Wiring>Bus 可以一次画多根线,F3可以设置间距和线宽
要画POLY左边选中PLOY就行
快捷键Shift+Ctrl+X ...

好像不太好用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太好用哎;

repeat copy试一下,和copy一样,复制一个摆到正确位置按.
可以等间距复制粘贴,按一次.出来一个
更简便就得用脚本了,你去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eat copy试一下,和copy一样,复制一个摆到正确位置按.
可以等间距复制粘贴,按一次.出来一个
更简便 ...

好的,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太好用哎;

题外话:ctrl+shift+x试用金属很方便,在布局完之后看横竖向大概需要跨多少线,直接F3设好根数和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外话:ctrl+shift+x试用金属很方便,在布局完之后看横竖向大概需要跨多少线,直接F3设好根数和间距。 ...

好的,试用一下

网友C:
选中全部管子(N管),Q一下,在参数页面直接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中全部管子(N管),Q一下,在参数页面直接调出来

额,这个好像行不通吧

网友:
二楼整洁

楼主:
好的,明白;

网友D:
合理使用快捷键完全可以达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理使用快捷键完全可以达到效果

好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