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两条金属划线连接求助

楼主(2021-08-25):
procedure( ContInOrder()
prog( ( OBJ1 OBJ2 obj1 obj2 Vline Hline HW VW HBP VBP xHBP yHBP xHEP yHEP xVBPyVBP xVEP yVEP
      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LeftDown LeftUp RightUp RightDown TechFile CGroupId
      MyViaOptions Window Num1 Num2BigNum SmallNum NEWVIAS)

OBJ1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OBJ2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Setlist = mapcar('list OBJ1 OBJ2)
F1=car(OBJ1) L1=cadr(OBJ1)
F2=car(OBJ2) L2=cadr(OBJ2)
foreach(Set Setlist
if(caar(Set)~>objType == "pathSeg"
then obj1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 caar(Set))))
     dbDeleteObject(caar(Set))
else obj1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 caar(Set))))
);
if(caadr(Set)~>objType == "pathSeg"
then obj2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caadr(Set))))
     dbDeleteObject(caadr(Set))
else obj2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caadr(Set))))
);if   ***IC617 SKILL BUG.Delete extrapathSeg ***
if(xCoord(obj1~>beginPt)==xCoord(obj1~>endPt) &&yCoord(obj2~>beginPt)==yCoord(obj2~>endPt)
then  Vline = obj1 Hline = obj2);if
if(xCoord(obj2~>beginPt)==xCoord(obj2~>endPt) &&yCoord(obj1~>beginPt)==yCoord(obj1~>endPt)
then  Vline = obj2 Hline = obj1);if

HW  = Hline~>width/2  VW  =Vline~>width/2
HBP = Hline~>beginPt  HEP = Hline~>endPt
VBP = Vline~>beginPt  VEP =Vline~>endPt

xHBP=xCoord(HBP) yHBP=yCoord(HBP)
xHEP=xCoord(HEP) yHEP=yCoord(HEP)
xVBP=xCoord(VBP) yVBP=yCoord(VBP)
xVEP=xCoord(VEP) yVEP=yCoord(VEP)
Space1 = expt((xHBP-xVBP) 2) + expt((yHBP - yVBP) 2)
Space2 = expt((xHBP-xVEP) 2) + expt((yHBP - yVEP) 2)
Space3 = expt((xHEP-xVBP) 2) + expt((yHEP - yVBP) 2)
Space4 = expt((xHEP-xVEP) 2) + expt((yHEP - yVEP) 2)

cond(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1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list(xVBP-VWyHBP) 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list(xVBPyHBP-HW) VEP)
; println("1")  shape  L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2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list(xVBP-VWyHBP) 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VBP list(xVEPyHEP+HW))
; println("2")  shape  F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3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HBPlist(xVBP+VW y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list(xVBPyHBP-HW) VEP)
; println("3")  shape _|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4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HBPlist(xVBP+VW y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VBP list(xVEPyHEP+HW))
; println("4")  shape  7
);
);cond
;CorePoint = list(xVBP yHBP)
LeftDown =list(xVBP-VW yHBP-HW)  LeftUp =list(xVBP-VW yHBP+HW)
RightDown=list(xVBP+VW yHBP-HW)  RightUp=list(xVBP+VW yHBP+HW)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C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GroupId)
Window = deGetCellView()
NEWVIAS = viaGenerateViasInArea(Window list(LeftDown LeftUp RightUp RightDown)MyViaOptions)
/*************Delete extra Vias***********/
  BigNum =max(MetalLayerNumber(obj1~>layerName)MetalLayerNumber(obj2~>layerName))
SmallNum = min(MetalLayerNumber(obj1~>layerName)MetalLayerNumber(obj2~>layerName))

for(j 0 j=length(NEWVIAS)
;println(nth(j NEWVIAS)~>viaHeader~>master~>shapes~>layerName)
if(setof(x nth(jNEWVIAS)~>viaHeader~>master~>shapes~>layerName
        MetalLayerNumber(x)<SmallNum-1||MetalLayerNumber(x)>BigNum+1);setof
then dbDeleteObject(nth(j NEWVIAS))
);if
);for
/***********Delete extra Vias************/
);foreach
);let
);procedure

/**********Number***********/
procedure(MetalLayerNumber( MetalLayerName )
let((MetalList MetalNum)
MetalList=list("GT" "CT" "M1" "V1" "M2" "V2" "M3" "V3" "M4" "V4" "M5")
for(i 1 length(MetalList)
if(nth(i-1 MetalList)== MetalLayerName
then
MetalNum=i);if
);for
MetalNum
);let
);proc

错误提示:
dbGetq: object is a purged/freed object - db:0x2321c9a0
dbGetq: object is a purged/freed object - db:0x2321c9a0
dbGetq: object is a purged/freed object - db:0x2321c9a0
dbGetq: object is a purged/freed object - db:0x2321c99e
dbGetq: object is a purged/freed object - db:0x2321c99e
dbGetq: object is a purged/freed object - db:0x2321c99e
*Error* quotient: can't handle (nil / 2)

麻烦大家看看怎么解决谢谢了

楼主:
麻烦大家看看,谢谢了

网友A:
Vline~>width/2 ?
感觉应该是(Vline~>width)/2

楼主:
引用 网友A:
Vline~>width/2 ?
感觉应该是(Vline~>width)/2

问题倒是解决了,但是里面有一个viaGetViaOptions函数没有定义,尴尬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倒是解决了,但是里面有一个viaGetViaOptions函数没有定义,尴尬了。

网友(2023-07-25):
能用了吗

网友B:
能用,两个函数要同时load,byname 调用了byorder里的那个函数

网友C:
我只load了byorder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load了byorder报错

我最后面没有用这个脚本,没有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用,两个函数要同时load,byname 调用了byorder里的那个函数

我用byorder这个只能练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byorder这个只能练一根线

617 618函数主要有区别

是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