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M设计NTF零点偏移时,零点频率值的确定。

楼主(2021-08-25):
三阶CRFB结构如下图所示, 1629874886(1).png
通过构建谐振腔的方式,使NTF的零点产生了偏移,求得改变零点的Resonator的特征方程为 1629875098(1).png

问题:

       由于零点位于单位圆上,所以可以得到 1629875177(1).png .
       想问上面这句话的推到过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前有欧拉公式 2cos(x)=exp(jx)+exp(-jx)
后有维达定理(根与系数关系) z1+z2 = 2-g,z1*z2=1,因此z1 z2共轭,且在单位圆上,于是z1=exp(jw),z2=exp(-jw)
于是
2cos(w)=exp(jw)+exp(-jw)=z1+z2=2-g
==> cos(w)=1-g/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有欧拉公式 2cos(x)=exp(jx)+exp(-jx)
后有维达定理(根与系数关系) z1+z2 = 2-g,z1*z2=1,因此z1 z2共 ...

感谢